[8/16-bit MCU] 飞思卡尔FXTH87系列TPMS的射频问题

楼主(2015-04-24):
最近在用飞思卡尔的胎压检测芯片,现在想调试RF射频部分,但是感觉有点晕,飞思卡尔的FXTH87系列的这款芯片的RF射频发射部分是只能发射数据不能接收吗?如果接收数据只能通过低频LF电路吗?如果RF只能发射的话,那跟他配套的接收部分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用?或者配套的接收芯片也可以。

网友A:
你手上没有什么RF接收模块吗,我看到一个SP37的TPMS接收模块选择使用TDA5210加一些外围电路搭建的,不知道想cc1101这一类的RF模块能否接收,目前手上就CC1101和SI4463!不过这芯片确实用的人少,比较成熟的设计都是基于英飞凌SP3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没有什么RF接收模块吗,我看到一个SP37的TPMS接收模块选择使用TDA5210加一些外围电路搭建的,不知道 ...

你没试试你的CC1101和SI4463能不能用啊?一般这些无线模块都是有通讯协议的,没法用,我手上也有一个接收模块是英飞凌的TDA5230,不过他们的通讯协议也是不知道的,没法用,如果再自己去搭建接收电路的话,又得麻烦很多了。

网友A:
我是觉得RF发射接收的频率一致,调制和解调模式一致,应该就能接收到相关的数据,不知道我的理解的有没问题!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C(2016-03-10):
请问你现在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