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android系统应该使用哪个芯片

楼主(2015-04-24):
现在想做个手持设备,跑android系统,最好是4,0以上的版本,不知选择哪个系列的芯片,也不知该配置多大的ram和flash,

希望布板面积小一点,最好是emmc芯片或者onenand方案的芯片

功耗要小。。。

可以同时支持wm6更好。。。

谢谢。。

网友A:
s5pv210............

楼主:
这个据说停产了,不建议用,,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飞思卡尔相关的芯片推荐码?/

网友B:
飞思卡尔的有很多,TI的也有。资料全

网友B:
FSL 的imx系列吧
三桑的据说更新太快了

网友B:
全志的A20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据说停产了,不建议用,,这个是怎么回事。。

么情况  我正在开始学呢  这么快停产

楼主:
有资料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资料没。。。。。

楼主你好,i.mx6系列的处理器你可以考虑一下,飞思卡尔官网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code=IMX6X_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i.mx6系列的处理器你可以考虑一下,飞思卡尔官网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

谢谢 我看看哈。。。。。

网友D:
楼主你好,飞思卡尔i.mx6系列的处理器你可以考虑一下,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cof=0&am=0.

网友D: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