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测电流,运放输出异常!高手看过来。。。

楼主(2015-04-24):
电流互感器测电流,运放输出异常!高手看过来。。。CT1A为电流互感器(5A/2.5mA的),经过运放整流输入单片机ADC转换,无电流输入时,输出不知道为什么是 -200多mV。。。。。。
而且有电流输入时,输出波形也有点异常,最起码不是平滑的直线。

PS.前两天板子还能测出电流来着,这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主电流互感器输出是交流电量,你为什么不改为直流量来检测

网友B:
精密整流输入信号太小也会失真。
可以用单电源实现。用基准源做个偏置。
这种滤波方式如何保证响应速度?
交流可以在程序中借助算法处理,还可以算算谐波和频率啥的。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对,应该用比例放大器结构。

网友D(2015-08-03):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对,应该用比例放大器结构。

比例放大器结构什么样?

网友E(2019-11-11):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不对,应该用比例放大器结构。

您好,有例子吗?我现在也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