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我画的2272-T4线路图的工作状态对不对

楼主(2015-04-24):
(无正文)

网友A:
逻辑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你是否关心点动不松手的状态,需要看下VT的持续时间是否大于连续数据发送的时间间隔,这个需要你实测一下。

网友A:
还有实际电路要加些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你是否关心点动不松手的状态,需要看下VT的持续时间是否大于连续数据发送的时间间 ...

非常谢谢你给以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实际电路要加些电阻。

我是本来考虑Q0--Q4的基极串联一个4.7k--10k的电阻,后来经过我的多次试验,觉得这个电阻加不加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没有体现出优点来哦,我想问问你,这个电阻是不是起到保护基极而设置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本来考虑Q0--Q4的基极串联一个4.7k--10k的电阻,后来经过我的多次试验,觉得这个电阻加不加没有什么 ...

保护三极管不被烧掉,如果是强5V加上直接就烧掉了。不知道2276是怎么样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三极管不被烧掉,如果是强5V加上直接就烧掉了。不知道2276是怎么样的内部结构。 ...

非常谢谢你的指点,徒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