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MCU]
MC56F844xx 系例用什么仿真器开发比较好啊?

楼主(2015-04-24):
大侠们,FLS 的 DSC ,MC56F844xx 系例用什么仿真器开发比较好啊

以前用 MC9S12 的用 BDM 的,挺好用的,网上找到一个 09 年发的帖子说用官网作了一个 OSBDM 可以仿真全系列的 DSC 。

请教一下, DSC 该用什么仿真器。

网友A:
支持DSC的有很多,其中P&E公司的USB Multilink和开源免费的OSBDM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SC的有很多,其中P&E公司的USB Multilink和开源免费的OSBDM均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B:
你要是有台式机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并口仿真器,用74244、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下载稳定,无需驱动、调试下载速度快,唯一的缺点就是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台式机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并口仿真器,用74244、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下载稳定,无需驱动 ...

啥,这也行?

网友B:
是的,非常好用,你需要的话我发原理图给你

网友B:
PE仿真器好像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台式机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并口仿真器,用74244、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下载稳定,无需驱动 ...

现在并口的电脑太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有台式机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并口仿真器,用74244、几个电阻、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下载稳定,无需驱动 ...

当年的第一块51就用这么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并口的电脑太少了

有PCI串并口卡,很便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第一块51就用这么下的

自己做的并口下载器,真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第一块51就用这么下的

都是牛人啊~~~

网友C:
DSC用得最广泛的仿真器是 USBTAP ONCE(99$):
这个是Freescale自己做的仿真器,用了很多年了比较稳定,Classic CW 和 Eclipse CW 均支持。

如果你还同时使用其它Freescale的MCU,比如 Kinetis, HCS08等等,可以选择Universal Multilink (119$)

这个是第三方提供的仿真器,Eclipse CW支持,Classic CW 不支持该仿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并口下载器,真的挺好用

你这个并口方案支持哪些芯片?支持MC56F84789吗?软件是配套的软件?还是官方的IDE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并口方案支持哪些芯片?支持MC56F84789吗?软件是配套的软件?还是官方的IDE软件? ...

飞思卡尔所有的dsc都支持,这个下载器不要驱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DSC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