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SBL升级

楼主(2015-04-24):
各位朋友好

最近在研究CC2540的SBL升级,用的官方的 Serial Bootloader Demo Tool V1.1工具把bootload的BIN文件导入到目标板时,一直出现timeout的错误提示,我的串口已经确认过是能用的,一直找不出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指点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帖子: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wireless_connectivity/bluetooth/f/103/t/6 ...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帖子参考过了,硬件连接也添加了RTS 和 CTS 的连接,串口芯片PL2303的RTS 接蓝牙芯片的RTS脚,串口芯片的CTS接蓝牙芯片的CTS脚,现在是升级几次后就出现timeout错误,必须断电重启才能升级成功,真是费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帖子参考过了,硬件连接也添加了RTS 和 CTS 的连接,串口芯片PL2303的RTS 接蓝牙芯 ...

楼主弄明白这样连接的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弄明白这样连接的原因了吗?

他采用的是硬件流控升级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