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ayeager PX2】PX2开发板Linux开发工具使用说明

楼主(2015-04-24):
Linux 开发工具使用说明
一、运行 upgrade_tool 程序(需要 sudo)
输入 devNo 进行设备选择,重新搜索按 R,退出按 Q
二、选择设备后,主界面如下图:
左侧是功能描述,右侧是命令语法。升级相关操作都在 upgrade
command 列表下,忘记命令语法可以输入 H 进行查看,清屏输入
CS,退出按 Q.
CD 命令:选择设备,当执行的命令有包含设备重启操作时,需重新选择设备,当改变操作设备时需重新选择
SD 命令:msc 切换到 rockusb 升级模式。当切换执行成功后,需要重新选择设备
UF 命令:升级完整 update.img 固件,当执行成功后需要重新选择设备
UL 命令:升级 loader 功能,当执行成功后需要重新选择设备
DI 命令:下载单独 image 镜像到指定扇区,例如升级 kernel.img 或者 system.img 都可以直接使用此功能.
例如下载 kernel.img:DI -k
kernel.img parameter //如果之前通过 di 下载过 parameter,则再下载 kernel.img 时就可以不用指定最后的 parameter 参数
DB 命令:下载 boot,在 maskrom 状态下,可以通过此功能,让maskrom 设备进行 Rockusb 协议通讯
EF 命令:擦除整个 nand flash
LF 命令:低格保留块后面区域,只有在 loader 模式下使用
注:DI、UF、UL、RD、SD、EF、LF、DB 和 RD 命令支持命令行方式调用,例:sudo ./upgrade_tool uf update.img
注:从 1.13 版本开始 DI 命令可以支持一次下载多个分区,使用方法如下:例如:下载 kernel 和 system
di -k,-s kernel.img,system.img
如果在 config.ini 文件里面预先设置了默认路径则命令可以简化为:
di -k,-s
PX2开发板Linux开发工具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