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漏型IO口驱动绿色LED

楼主(2015-04-24):
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左右,下图是否不正确?
不正确的话,有什么改进方法?

楼主:
能否直接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直接这样子?

只要你的I/O口允许流入这么大电流,有这个负载能力,就可以这么接。

绿色LED管压降大约2V左右。

楼主:
这是在网上查的,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左右

http://www.cnledw.com/info/newsdetail-12135.htm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在网上查的,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左右

http://www.cnledw.com/info/newsdetail-12135.htm

各种颜色LED压降,这个很容易测量。用足够高的电压(例如12V),串联适当的电阻以控制电流(例如10k欧,电流近似1mA),点亮LED后,电压表测量LED两端电压就是。
我测量绿色LED,记得是2.1V。蓝色和白色LED则需要3V或更多一点。

楼主:
第一个图的缺点是IO口=0时,射极被钳位0.6V,给灯的电压可能不够

下图的改成P-mos,是否可以?

楼主:
或者这样改,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这样改,是否可以?

7楼图比首帖图要好一些。
至于6楼,实在没有必要。
其实,首帖图也不必担心灯的电压不够,3.3V供绿色LED绝无问题。首帖图中R7多余,此处不必限流。

看起来,楼主只稍稍知道三极管的工作,欧姆定律却不甚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图比首帖图要好一些。
至于6楼,实在没有必要。
其实,首帖图也不必担心灯的电压不够,3.3V供绿色LED ...

首贴图确实是不小心加了个R7了,

假如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

IO导通时,射极被钳位0.6V,这样提供给LED的电压是否不够了?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贴图确实是不小心加了个R7了,

假如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

“假如绿色LED的驱动电压是3V”
谁教给你的?
怎么不“假如”30V?300V?

楼主:
刚才按你的方法量LED电压,有2.8V

网友B:
绿色是点亮电压是在3V左右. 如果用3.3V驱动有点难.
用NPN或PNP基本不可能.集电极发射极饱和电压低的一般在0.3V

可以P-MOS(低压管),导通时P-MOS压降在mA级可以不计.
那么限流电阻取值,假设LED电流5mA, 0.3V/5mA 取62欧*
实际可能有点费事,你要实际测量一个绿色LED在5mA下的实际压降.也可能是2.8V

网友B:
在TB上找了一下,好多绿色LED(10mA左右低功率的),VF为2.8~3V

少数绿色LED标示2.0~2.2V
如果用后者,要方便一些.

区别应该是普绿,翠绿:
·产品型号:1206 普绿
·产品体积:3.2*1.6*1.1
·产品波长:572-582NM
·产品亮度:420-430MCD
·电压:2.0-2.4V
·电流:20MA
·焊接温度:250
·发光角度:120

·产品型号:1206
·产品体积:3.2*1.6*1.1
·产品波长:530-540NM
·产品亮度:650-700MCD
·电压:3.0-3.4V
·电流:20MA
·焊接温度:250
·发光角度:120

楼主:
我用的是高亮LED来的

网友C:
驱动发光二级管是把三极管当开关管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