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 如何测量最佳电阻

楼主:
各位大侠:
现在用的PT2262 和PT2272做的配对无线遥控,
PT芯片水太深了,一家一个价,买了批便宜点的,现在想测试一下,
问题来了,
PT2262的震荡频率怎么测?是震荡频率,不是脉宽。
PT2272的震荡频率这么测?
附图:

网友A(2015-04-24):
PT2262 无线遥控器介绍

楼主:
谢谢T哥,技术书我看了好多份了,还是没有测试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哥,技术书我看了好多份了,还是没有测试方法

用示波器测15脚osc2振荡器输出端波形

奇怪,为什么要测这个频率?一般按手册推荐值选配振荡电阻就行了.一般为1比6,市22621选1.2M,2272选200k.

楼主:
谢谢T哥回复,
因为买了很多国产便宜芯片,质量真的很差,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而且不同厂家生产的PT2262匹配电阻不同,不是一概而论。
已经退厂2批芯片了,所以萌生了自己测量的想法。而且有的芯片测15脚有波形,有的测量没波形,有波形的2262跟2272的15脚波形频率不一致,差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哥回复,
因为买了很多国产便宜芯片,质量真的很差,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而且不同厂家生产的PT2262 ...

想办法弄只高阻抗探头来测,对负载影响小些.用mos管搭个简单电路.

网友B:
PT2262,2272已经很便宜了,不要挑最便宜的买就行了。

网友C:
兄弟,外面现在打相同**的芯片很多,原因你懂的。。。
我们是深圳IC原厂,红外遥控芯片兼容于NEC的uPD6122,以及PT2222。可以申请样品试用,性价比极高,欢迎咨询使用。
联系电话:15813726670,QQ3247925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