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否损坏IO口?

楼主(2015-04-24):
如图所示,电压较高12V,IO口是开漏型的,
会否造成损坏?

楼主:
有什么简单的改进办法吗?
电压只有3.3V和12V,
再加一个三极管就太复杂

@123654789

网友A:
直接用 IO 口 (3.3V)驱动。如果电流能力不够,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另:负载宜放到集电极回路。

网友B:
灯能亮能灭,就说明不会坏

网友C:
R2可以去掉, D1可以取9.1~10V

网友D:
12v还是隔离吧

网友E:
5mA点亮一个LED的话直接用IO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一般io有钳位二极管..io电压最高等于vcc+0.5v左右

网友F:
按图 三极管工作非开关状态。

网友G:
七楼说得对,这个即使不坏,也没办法灭灯。

楼主(点评):
是10楼吧?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H:
我一个同事就犯了这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图 三极管工作非开关状态。

是射极被钳位0.6V导致不能饱和?

@290399937

网友I:
一般不会损坏,漏极击穿电压也不会低到12v,再高就危险了,不过最好别这么用,点亮发光二极管的电压低点安全

网友J:
按LED 2V压降,三极管0.7V压降,单片机没输出的时候IO压降是 12-2-0.7 = 9.3 V ,即使没损坏也不允许这样设计。
你换NPN管,单片机用推挽输出不就行了。

楼主(点评):
这个口只能是开漏的

网友J:
如果单片机IO口有嵌位二极管,三极管基极会被拉到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会使发光管一直亮。
如果没有嵌位二极管,IO口会损坏。

网友K:
如果不是低功耗的应用,不会的IO干掉,不过你的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LED电源为12V,LED压降假设2V,这个关系不大,限流电阻2K,则:
VQE = 12-2;
VQB = VQE-0.7  约10V电压,高于MCU的VCC,IO内部嵌位二极管导通,电压在VCC+0.7V,可以得到 (10 - 5(3.3))V / 2K = 5mA/hfe = 0.XmA
这个电流一般不会超过IO的电流,不会坏掉,不过你的LED可能是常亮

楼主(点评):
不是怕电流击穿,是怕电压击穿

网友L:
对于OD输出,如果MOS管能够承受12V,那么就不会损坏,但楼主的电路有错,要加基极限流电阻和静态偏置电阻,否则电路无**常工作。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楼主的IO是MCU的IO配置成的OD输出,那么该电路无法工作,原因是MCU的IO都有钳位二极管,只有诸如74HC07这样的纯OD输出结构前述结论才成立。

楼主:
怎么chunyang说要加基极限流电阻的?
@maychang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LED 2V压降,三极管0.7V压降,单片机没输出的时候IO压降是 12-2-0.7 = 9.3 V ,即使没损坏也不允许这样设 ...

IO口没输出时,没电流,LED 和 三极管PN结上的压降为0,IO口承受的是12V吧?
@yu_studio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是低功耗的应用,不会的IO干掉,不过你的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LED电源为12V,LED压降假设2V,这个关系 ...

小电流时,IO电压是VCC+0.7V左右,在这个电流没有超过你的MCU和其它电器的电流的时候,VCC不会变化,就是说这个IO最高为VCC+0.7的管压降电压,完全在手册的范围内,为什么你会担心电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电流时,IO电压是VCC+0.7V左右,在这个电流没有超过你的MCU和其它电器的电流的时候,VCC不会变化,就是说这 ...

因为这个io口很特别,是一个sink开漏口,没有二极管钳位保护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io口很特别,是一个sink开漏口,没有二极管钳位保护的

那这个特别的IO如果耐压大于你用的电压的2倍,就可以正常工作,不用担心会电压击穿;

网友M:
不会,只要端口有保护的机型,只要控制好流向端口的电流,但这样设计功能上是实现不了的,一直亮。对于没有端口保护的机型,超过型号的绝大值指标有可能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