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串口中断单片机就经常复位的原因,求教。。

楼主(2015-04-24):
程序:
  if(RCIF&&RCIE)
        {
                if(FERR||OERR)
                {
                        if(FERR)
                        {
                                RX_Data=RCREG;
                                RX_Data=0;
                        }
                        if(OERR)
                        {
                                CREN=0;
                                NOP();
                                CREN=1;
                                RX_Data=0;
                        }
                }
                else
                {
                        RX_Data=RCREG;
                }
        }
开串口中断,就经常复位,不开就没问题,大神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A:
在串口接收中断里开关中断?

楼主:
没有开关中断。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初始化时开中断,复位?

楼主:
STC单片机给PIC单片机发串口数据,PIC单片机经常复位一下,不发串口数据就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单片机给PIC单片机发串口数据,PIC单片机经常复位一下,不发串口数据就没事。 ...

pic看门狗有开吗?
先只发单个字节看看

网友B:
应该不光 是这个问题。 你中断里面 还有别的事情的吧。 可能WDT超时了。建议你先关闭WDT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