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谁有USART接收任意长度数据的程序,发个来参考,谢谢啦

楼主(2015-04-24):
谁有USART接收任意长度数据的程序,发个来参考,或者做这个程序要注意什么,麻烦提醒一下,谢谢啦

网友A:
USART接收任意长度数据的程序, 要注意什么
足够大的数据缓冲和数据保存及清理

网友B:
环形缓冲器,串口中断写入,外面由一个task取出,基本上就可以了,可以接受任意长度的数据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了超时处理,可以接受任意长度字符串,只要改一下缓存,接受多长的字符串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