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问题

楼主(2015-04-24):
操作界面有:移位键   增加键, 减小键, 确定键 4个按键

开机后,显示画面1,延时后,显示画面2,

此时移位键按下,画面2、3之间切换,若在画面3时,确定键再按下,显示画面4,

画面4有:2个设置项:
设置项1:增加键执行加操作,减小键执行减操作
设置项2:增加键执行加操作,减小键执行减操作
返回   启动两个图标,
用移位键,可以循环切换 设置项1,2,返回图标,启动图标
移位键在启动图标上时,按下确定键,进入画面5。

请问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状态机建模,可以参考书籍“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

网友B:
移位键   增加键, 减小键, 确定键 4个按键 分别写4个对应操作函数
在函数里判断当前在什么页面,进行相应的移位,增加,减小,确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位键   增加键, 减小键, 确定键 4个按键 分别写4个对应操作函数
在函数里判断当前在什么页面,进行相应 ...

您好,有参考程序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有参考程序吗?

怎么样分配分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有参考程序吗?

按照这个思路来写就行了。

static void KeyUpProcess (void)
{
        switch (Menu.cur)
        {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如何结贴:
网页上面 我的->帖子->打开你的帖子,发表,回复,结贴->分配分数,或无满意答案结贴

楼主:
这个我试过,单个按键控制单个功能可以,但是一个按键在不同的页面控制不同量的增减,还是没法实现,您能说详细一点吗?我看您对这一块比较熟悉

网友B:
Menu.cur->当前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