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4):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力不可调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引入感性环节了,只要不是很长的走线,那么可以不用理睬。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 的 CLK,MOSI,MISO几乎是一样的走线和测试方式,都没有这种情况,而且信号质量挺好(振荡很小,过冲几 ...

如果测试方法相同,别的相关引脚没有类似情况,那么说明该引脚布线存在问题,可以尝试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根据本大师的理论。

谢谢大家!

如果用N个RLC的串并联来形容所谓的“均匀传输线”。

再次感谢大家1

那么如果这N个是稳定的。

也就是说没有震荡或过冲。

那么“均匀传输线”就必然没有震荡和过冲。

如果2个RLC的串并联来形容N的RLC的所谓的“均匀传输线”。

那么如果2个RLC的能够稳定而没有震荡。

那么N个的就更没有可能震荡。

所以如果把线路当作集总参数的RLC。

而且还没有震荡。

那么所谓的“均匀传输线”就更加地不可能震荡。

因为所谓的“均匀传输线”才是集总参事的特例。

而不是集总参事是分布参数的特例。

所以在线路中传联一个大电阻肯定是可以消除震荡的。

如果没有消除那么这个线路的电路模型就可以是更加复杂的RLC组成的电路。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这个过冲。

谢谢大家!

可能在电路中并不存在。

是示波器的问题。

不一定是探头的问题。

因为探头是无源器件。

而有源器件才是真正的元凶。

特别是运放。

你只要使用了运放。

其输出就是可能震荡的。

你不能保证示波器看到的波形震荡不是示波器运放自己的震荡导致的。

再次感谢大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过冲。

谢谢大家!

...
谢谢大师!
...
再次感谢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