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如何将GPIO配置成LED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在kernel_imx/arch/arm/mach-mx6/board-mx6q_sabresd.c中增加了
static struct gpio_led imx6q_gpio_leds[]{
GPIO_LED(SABRESD_USER_LED, "usr_led", 0, 1,
                "charger"),
}
并定义了#define SABRESD_USER_LED_B        IMX_GPIO_NR(1, 20)
另外查找了IMX_GPIO_NR(1, 20)未被define给其他名称

另外查看了在board-mx6q_sabresd.h文件中
static iomux_v3_cfg_t mx6q_sabreauto_pads[]中包含
MX6Q_PAD_SD1_CLK__GPIO_1_20

在内核设置里也选中了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

为什么编译内核后 烧录进开发板中 查看开发板的sys/class/leds文件夹是空的?是上述步骤哪里出错或者遗漏呢?
谢谢!

系统是android 4.2.2

网友A:
跟踪一下注册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踪一下注册过程......

请教一下 如何跟踪注册过程啊

网友A:
你模仿一下sdk里面是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

网友B:
没看明白问题,要把GPIO某引脚设置成LED,将程序烧进板子里看灯亮不亮不就行了嘛

网友C:
你好,我刚刚接触i.mx6处理器,麻烦问下这款处理器可以裸机跑吗?谢谢,在哪我可以找这些学习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刚刚接触i.mx6处理器,麻烦问下这款处理器可以裸机跑吗?谢谢,在哪我可以找这些学习资料? ...

你好,裸机是可以的,官网上有SDK,你可以下载下来跑跑看。里面有测试代码和文档说明。

网友D:
楼主你好,在我们的官网有关于BSP移植已经BSP结构介绍的文档,你可以看一下哈,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问题,要把GPIO某引脚设置成LED,将程序烧进板子里看灯亮不亮不就行了嘛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sdk是哥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sdk是哥什么东西?

软件开发工具包啊,7楼有说里面有测试代码和文档说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裸机是可以的,官网上有SDK,你可以下载下来跑跑看。里面有测试代码和文档说明。 ...

你好,去飞思卡尔的官网没找到,囧。。。麻烦能提供个链接吗,刚开始接触IMX6Q,点亮一个LED都不知道怎么下手,裸机程序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谢谢,

网友E:
看来飞思卡尔的单片机确实挺难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