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WIN 7 和XP系统上2.0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用CYPress68013做实时图像数据传输,在XP系统上能够正常传输数据,但是在WIN7及以上系统就显得带宽不够,经常丢包,导致图像分块。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能够有解决的办法么?  (我在XP系统和WIN7系统的上位机接收数据的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A:
使用什么协议

楼主:
用的USB2.0传输。 USB协议

网友A:
你的数据传输使用的是自定义的协议?是自己开发的驱动?
还是使用U盘之类免驱动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传输使用的是自定义的协议?是自己开发的驱动?
还是使用U盘之类免驱动的协议? ...

是USB的标准协议啊,驱动是Cypress 公司提供的他们USB芯片的驱动。 然后自己编写上位机程序接收图像数据,并显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