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bootloader疑问

楼主(2015-04-24):
请问一下,cc3200 sdk 工程:application_bootloader 中, relocator工程具体用途是什么?

网友A:
没玩过cc3200
这个像是BL在启动时的向量重映射和APP选择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
https://rowley.zendesk.com/entries/21918271-Crossworks-Implementation-of-In-Application-Bootloa ...

我也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dirtwillfly的回复,下面是对cc3200 application_bootloader 的一些理解:
1).SRAM划分:application_bootloader (0x2000_0000~0x2000_3FFF) 总共16KB
                     application:(0x2000_4000~END)
2).application_bootloader.bin = relocator.bin(0x4000_0000~0x4000_0100) + bootmgr.bin(0x2000_0000~0x2000_3FFF)
2).cc3200启动默认将 /sys/mcuimg.bin(application_bootloader.bin) 加载到 0x2000_4000,然后跳转到0x2000_4000(relocator.bin), relocator就是将bootmgr.bin拷贝到0x2000_000这个地址,然后跳转到0x2000_0000(bootmgr.bin),bootmgr.bin再把真实应用加载到0x2000_4000,然后跳转到0x2000_4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dirtwillfly的回复,下面是对cc3200 application_bootloader 的一些理解:
1).SRAM划分:applicati ...

看了一下,非常有帮助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