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通过PTC3把总线时钟输出

楼主(2015-04-24):
配置PTC3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使能PORTC时钟
        PORTC_PCR3  = PORT_PCR_MUX(5);                                                //PTC3配置为clkout引脚
        GPIO_DDR_OUTPUT(C,3);                                                                //PTC3设为输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PTC3上没有信号出来。

是不是还要配置其他地方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还需要时钟操作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需要时钟操作的方法吧

时钟已经设置好了,定时器都已经跑起来进中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PTC3端口输不出时钟信号。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用的芯片的全称是什么?
配置了PTC3为CLKOUT,就不需要配置GPIO了,因为GPIO是mux是1,而你的CLKOUT的MUX是5.
还有,另外,你的SIM_SOPT2 中的CLKOUTSEL位,CLKOUT位有没有配置过?比如选择哪个时钟在CLKOUT引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用的芯片的全称是什么?
配置了PTC3为CLKOUT,就不需要配置GPIO了,因为GPIO是mux是1,而你的 ...

谢谢版主,我看了一上午的参考设计搞定了。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看了一上午的参考设计搞定了。头都大了。

最后,你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
其实吧CLKOUT输出并不难, 主要就是SIM寄存器,以及PORT寄存器的M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你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
其实吧CLKOUT输出并不难, 主要就是SIM寄存器,以及PORT寄存器的MUX。 ...

是“CLKOUTSEL”这个位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CLKOUTSEL”这个位没有设置好。

嗯,这个如果不设置,默认是0,不是你所需要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