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VD调试过程中遇到的error!!!

楼主(2015-04-24):
如图示,在程序编译完成后点击start debugging,在完成程序初始化之后,进入主程序,此时点击stop program,就出现error:swim error[30004]:comm timeout。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小弟实在是解决不掉了。。。单板也没办法进行正常调试,求指导。

网友:
不会啊,没用过这个

网友A:
单片机跟 st-link 不能正常通信
查下线  目标电源  VCAP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跟 st-link 不能正常通信
查下线  目标电源  VCAP电压

线查过了 也更换过,没问题。
SWIM四个引脚电压4.8v, 4.8v, 0v, 4.8v。
单片机VDD4.8v
NRST电压也为4.8v
VCAP电压1.8v
调试前后所有电压未改变
重点是现在调试的时候出现timeout这个提示之后无法用STVD进行操作。。但是板子还在继续运行,要求实现的功能都能达到。。。

无法用STVD单步调试。。。

网友B(2017-05-05):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没办法,都试过,配置也没错,有时候重新建立个workspace,也会出问题,只能在不出问题的工程复制用

网友C:
连接失败了吧?

网友C:
这个不能停止调试了,可能是程序太大了不能正常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