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支持MDK软件仿真吗

楼主(2015-04-24):
为何在UnlockReg的时候提示: no write permission

网友A:
必须支持啊,不然用什么?
有问题应该是没有配置好。

网友B:
地址区域不可读写.
基本上就软仿真没意义的意思.
可以用MAP指令解决,具体看手册.

网友C:
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提示无写入权限,还是下载后显示、??如果是软件仿真,那就不用在意,那个是个硬件操作行为。

网友:
应该支持啊,仿真过,可以看寄存器值,不过跟实际肯定有点不太相同吧

网友D:
这个无写入权限,是不是因为某些地方不支持啊。

网友E(2015-05-27):
在单片机下载后呢,应该没问题吧,有些东西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F:
新唐的Cortex-M不支持软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