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我自己写了一个姿态更新算法,大侠们能帮我看看吗

楼主(2015-04-24):
os, TI, AC, ST, ce

h 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3MTgyODc2.html 先放个视频,用这个算法升空的(地磁还没弄,弄完我再发,现在没加地磁也基本buhuitaizhuan,还是有点扭来扭去,我还没买遥控用电脑串口控制的所以最后摔了(为什么连网址都不给我发,又不能发视频)

这是直接在百度百科上搜的线性回归方程的算法,我就是用这条式子算的,对照下面很容易就能看出我在算什么
typedef struct fp_vector_tag
{
        float x,y,z;
}fp_vector;

float 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 * x;
    int i = *(int*)&x;          // get bits for floating value
    i =  0x5f375a86 - (i>>1);    // gives initial guess
    x = *(float*)&i;            // convert bits back to float
    x = x * (1.5f - xhalf*x*x); // Newton step
    return x;
}

void rotateS(fp_vector *v, float deltaRoll, float deltaPitch, float deltaYaw)  //这里可以用小角度近似取代这个算法
{
    fp_vector v_tmp = *v;

    // This does a  "proper" matrix rotation using gyro deltas without small-angle approximation
    float mat[3][3];
    float cosx, sinx, cosy, siny, cosz, sinz;
    float coszcosx, sinzcosx, coszsinx, sinzsinx;

    cosx = cosf(deltaRoll);
    sinx = sinf(deltaRoll);
    cosy = cosf(deltaPitch);
    siny = sinf(deltaPitch);
    cosz = cosf(deltaYaw);
    sinz = sinf(deltaYaw);

    coszcosx = cosz * cosx;
    sinzcosx = sinz * cosx;
    coszsinx = sinx * cosz;
    sinzsinx = sinx * sinz;

    mat[0][0] = cosz * cosy;
    mat[0][1] = -cosy * sinz;
    mat[0][2] = siny;
    mat[1][0] = sinzcosx + (coszsinx * siny);
    mat[1][1] = coszcosx - (sinzsinx * siny);
    mat[1][2] = -sinx * cosy;
    mat[2][0] = (sinzsinx) - (coszcosx * siny);
    mat[2][1] = (coszsinx) + (sinzcosx * siny);
    mat[2][2] = cosy * cosx;

    v->x = v_tmp.x * mat[0][0] + v_tmp.y * mat[1][0] + v_tmp.z * mat[2][0];
    v->y = v_tmp.x * mat[0][1] + v_tmp.y * mat[1][1] + v_tmp.z * mat[2][1];
    v->z = v_tmp.x * mat[0][2] + v_tmp.y * mat[1][2] + v_tmp.z * mat[2][2];
}

#define T 0.001f  //姿态更新率1000hz
#define Gravity_LTC_Time 200 //Gravity long term correction time  //这个是指定执行多少次更新算法时执行一次长期融合,理论上近似线性区域内越长效果越好,但是太长下面的1方+到n方就会爆了,各位大虾们看看有木有什么优化的方法
volatile float Gravity_EC_FACTOR=0.0003f;  //Error correction factor  //加速度计短期修正陀螺仪的偏差系数,直接设置成0都可以
void AHRS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float mx, float my, float mz)
{
        static fp_vector old_gyro_data;
        static fp_vector gravity_vec={0.0f,0.0f,-1.0f}; //vector that indicates the gravity
        fp_vector error_vec;
        float norm;

        static unsigned int IMU_times=0; //
        static int accel_LT_x=0,accel_LT_y=0,accel_LT_z=0;
        static int accel_LT_tx=0,accel_LT_ty=0,accel_LT_tz=0;
        static const float av_t=(Gravity_LTC_Time-1)/2.0f;
        static const float nt=Gravity_LTC_Time*av_t;
        static const float x_divede = Gravity_LTC_Time * (1.0f+Gravity_LTC_Time) * (2.0f*Gravity_LTC_Time+1.0f) / 6.0f - Gravity_LTC_Time*av_t*av_t;
        float LT_x,LT_y,LT_z;
        float av_x,av_y,av_z;

        accel_LT_x+=ax; accel_LT_y+=ay; accel_LT_z+=az;
        accel_LT_tx+=IMU_times*ax;
        accel_LT_ty+=IMU_times*ay;
        accel_LT_tz+=IMU_times*az;

        norm=invSqrt(ax*ax+ay*ay+az*az);
        ax*=norm;
        ay*=norm;
        az*=norm;

        if(++IMU_times<Gravity_LTC_Time) //短期融合
        {
               // error_vec.x = ( gravity_vec.y * az - gravity_vec.z * ay ) - old_gyro_data.x;
                //error_vec.y = ( gravity_vec.z * ax - gravity_vec.x * az ) - old_gyro_data.y;
                //error_vec.z = ( gravity_vec.x * ay - gravity_vec.y * ax ) - old_gyro_data.z;//这些其实不要也可以,有了长期融合短期内就可以完全相信陀螺仪的积分

                //old_gyro_data.x += Gravity_EC_FACTOR*error_vec.x;
               // old_gyro_data.y += Gravity_EC_FACTOR*error_vec.y;
               // old_gyro_data.z += Gravity_EC_FACTOR*error_vec.z;
                rotateS( &gravity_vec , old_gyro_data.x , old_gyro_data.y , 0.0f );
        }
        else //长期融合
        {
                IMU_times=0;
                //长期融合使用的是线性回归方程的办法,下面的运算都是把方程算出来
                av_x=((float)accel_LT_x)/Gravity_LTC_Time;
                av_y=((float)accel_LT_y)/Gravity_LTC_Time;
                av_z=((float)accel_LT_z)/Gravity_LTC_Time;

                LT_x=(accel_LT_tx-nt*av_x)/x_divede;
                LT_y=(accel_LT_ty-nt*av_y)/x_divede;
                LT_z=(accel_LT_tz-nt*av_z)/x_divede;

                LT_x=LT_x*(Gravity_LTC_Time-1-av_t)+av_x;
                LT_y=LT_y*(Gravity_LTC_Time-1-av_t)+av_y;
                LT_z=LT_z*(Gravity_LTC_Time-1-av_t)+av_z;
                //到这里之前方程已经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把方程的最后一点的坐标算出来,并把它认为是完全可信的姿态
                norm=invSqrt(LT_x*LT_x+LT_y*LT_y+LT_z*LT_z);
                gravity_vec.x=LT_x*norm;
                gravity_vec.y=LT_y*norm;
                gravity_vec.z=LT_z*norm;

                accel_LT_x=accel_LT_y=accel_LT_z=0;
                accel_LT_tx=accel_LT_ty=accel_LT_tz=0;
        }
                Yaw+=old_gyro_data.z;
        Pitch=atan2f(gravity_vec.x,gravity_vec.z);
        Roll=atan2f(gravity_vec.y,gravity_vec.z);

        old_gyro_data.x=gx*T;
        old_gyro_data.y=gy*T;
        old_gyro_data.z=gz*T;

}

就是这些了,用旋转矩阵做的,我用的新西达电机kv2200的震动比较大我用Mag那人的那个算法偏差会上10度,我用这个方法偏差同等条件下一两度了,但是速度方面就不是很清楚了,恳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长期融合使用的是物理实验用的线性回归方程近似

楼主:
还没有写详细的注释大家见谅,短期融合每个算法的思路好像都差不多,长期融合我还没看过别人的。我这里的思路是在一段时间内获取一系列加速度的离散点,然后通过线性回归方程算出理论上这条直线的最后一点在哪里,然后将这点直接认为是准确姿态,当然也可以再判断姿态偏差再做旋转,不过我感觉降低速度而且没什么必要。大虾们给给意见哇,四元数我还没看懂。。。

楼主:
typedef struct fp_vector_tag
{
        float x,y,z;
}fp_vector;
还有这个struct忘记贴上去了。
这个算法暂时还没加偏航,这个算法每1ms执行一次就行了,每次执行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楼主:
可能会有bug。。。大神们帮偶看看

网友A:
算法我表示小白。

网友B:
被标题吸引而来

网友C:
顶一下,虽然看不懂:lol

网友D:
不明觉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 楼主,,,最好 先 配个 系统 接线图。。。

姿态解算为什么要有接线图???

网友F:
标记下,谢谢楼主,对这方法比较感兴趣,无奈基础差,看不懂,给你加油。

网友G:
感觉能写的 都很厉害啊

网友H:
楼主是广工的,好厉害顶一个

网友I:
广工男好。。。

网友J(2015-12-08):
表示完全看不懂,但是准备自己搞一个耍耍,指点指点哇

网友K:
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写代码都没有注释呢?没有注释的代码别人很不喜欢看的,我感觉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贴一下你的伪代码,别人才愿意看吧,至少是明白人才会愿意看吧,你这样的上来一堆一堆的,我估计你自己过了几天也不愿意看,程序更重要的是思路,思路,思路,不是你这个代码

网友L(2016-04-20):
你好!我看了你发的算法,感觉思路应该是对的,但我才学习编程,所以你可以给我这个算法的具体说明吗?类似陀螺仪还有加速器的数据是怎么传到这个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