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在CW里面,怎么重新设置所用的MCU

楼主(2015-04-24):
我用飞思卡尔网站上的SC库,想直接用里面的工程,但是需要修改芯片,比如把想MKL46Z256VMC4的工程改成MKL46Z128VMC4的,不知道怎么改,用知道的吗?

网友A:
你看看头文件有不同的地方吗,如果没有就在项目配置里

网友:
修改个头文件就可吧

网友B:
flash大小不一样,那么你需要修改芯片,以及相关的内存文件。
比如IAR就是ICF,keil是sct,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IDE?

网友B: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