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imx53的uboot上显示图片问题

楼主(2015-04-24):
iMX53的SMD平台上u-boot上已经打开了定义CONFIG_SPLASH_SCREEN(按照官方给出的u-boot-imx5x.pdf),但是还是不能显示**等图片,请教方法?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ifdef CONFIG_SPLASH_SCREEN
        /*
         * Framebuffer and LCD
         */
        #define CONFIG_LCD
        #define CONFIG_VIDEO_MX5
        #define CONFIG_IPU_CLKRATE        200000000
        #define CONFIG_SYS_CONSOLE_ENV_OVERWRITE
        #define CONFIG_SYS_CONSOLE_OVERWRITE_ROUTINE
        #define CONFIG_SYS_CONSOLE_IS_IN_ENV
        #define LCD_BPP                LCD_COLOR16
        #define CONFIG_CMD_BMP
        #define CONFIG_BMP_8BPP
        #define CONFIG_FB_BASE        (TEXT_BASE + 0x300000)
        #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_ALIGN
        #define CONFIG_SYS_WHITE_ON_BLACK

        #define CONFIG_IMX_PWM
        #define IMX_PWM1_BASE    PWM1_BASE_ADDR
        #define IMX_PWM2_BASE    PWM2_BASE_ADDR
#endif
#endif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按照文档中5.5 Splash screen support一步步执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按照文档中5.5 Splash screen support一步步执行的吗?

是的,但是还是没法显示飞思卡尔的**,不修改图片

楼主:
u-boot的IPU驱动是否有问题?液晶的接口是LV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的IPU驱动是否有问题?液晶的接口是LVDS

我怀疑你是在LCD显示没有设置好,所以你在修改时候怎样都不显示。

网友A:
请问你LCD屏使用的是哪个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是在LCD显示没有设置好,所以你在修改时候怎样都不显示。

没有啊,但是可以正常实现Linux的**和android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LCD屏使用的是哪个屏呢?

屏是采用10寸的LVDS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是采用10寸的LVDS屏。

楼主你好,请问LVDS屏是飞思卡尔提供的那个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LVDS屏是飞思卡尔提供的那个屏吗?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楼主是怎样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CPU性能怎么样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性能怎么样撒!

建议使用imx6平台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啊,看看大神怎么做

网友:
这个只能显示BMP图片吧,如果预缩的,不好搞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按照文档中5.5 Splash screen support一步步执行的吗?

#define CONFIG_LCD
        #define CONFIG_VIDEO_MX5
        #define CONFIG_IPU_CLKRATE        200000000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