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请教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关于i.MX53问题

楼主(2015-04-24):
你好,请问关于i.MX53平台的官方Android2.3是否无法支持3G的网络,3G网络只能切换至2G显示,在状态栏上只能显示“G”,不能显示“3G”。

网友A:
是可以支持3G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支持3G网络的

但是我用飞思卡尔官方的平板电脑,插入3G模块口只能识别GSM,状态栏上显示“G”符号,无法显示“3G”或者“H”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飞思卡尔官方的平板电脑,插入3G模块口只能识别GSM,状态栏上显示“G”符号,无法显示“3G”或者 ...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哪块板子?MCIMX53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用的是飞思卡尔的哪块板子?MCIMX53SMD?

是的,MCIMX53SMD官方的平板开发板

网友B:
请问你用的android BSP 你用的是官网上哪个版本的?

网友B:
3G模块显示是和android版本没有关系,MCIMX53SMD是支持3G模块显示的。但是需要修改一些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android BSP 你用的是官网上哪个版本的?

使用的是android2.3.4

网友B:
关于显示G而不是“3G”或者“H”,这里是显示的问题,你这里可以不要考虑,不影响3G的使用。

网友B:
是显示的问题,这个应该是androi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显示的问题,这个应该是android的问题。

想能否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能否修正这个问题?

这里是显示的问题,不影响使用的。而且这应该是android的问题,改的话也不是很清楚怎样改。

网友B:
是android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android 官网上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android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去android 官网上问一下~~

你好,android2.3系统是支持3G显示的,类似在其他的平台的TI、三星,可以正常显示3G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