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Flash_LDD 对DFlash的读操作为什么会引起HardFault?

楼主(2015-04-24):
最近有一个项目用的是K20DX128VLF5的片子

用PE生成的代码对DFlash 地址0x10000000 地址读取操作时竟然直接进入hardfault,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读取前要对DFlash进行相应的设定才可以?

各位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么?

网友A:
你是否按照Flash_LDD的典型应用操作的呢?

网友B:
如果不对DFlash分区更改,就用默认的配置,是否还要进行分区操作?

网友A:
如你所述,我按照典型例子对DFlash地址操作也出现了Hard Fault
以前也没对DFlash操作过,这儿还需要一点时间找问题。

网友A:
我之前用的CodeWarrior10.5软件和你一样会进Hard Fault,刚装了CodeWarrior10.6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CodeWarrior10.5软件和你一样会进Hard Fault,刚装了CodeWarrior10.6就解决了。 ...

为什么会只是换个版本就解决了问题,难道这个是PE生成的代码问题?楼上比较过他们生成的Flash_PDD代码一样吗?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另外我用的iar的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只是换个版本就解决了问题,难道这个是PE生成的代码问题?楼上比较过他们生成的Flash_PDD代码一 ...

你也是PE+IAR吗?

网友B:
这两个结合的时候那几个固定的毛病你那有吗,PE_Types有时不能修改,TSS库的问题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只是换个版本就解决了问题,难道这个是PE生成的代码问题?楼上比较过他们生成的Flash_PDD代码一 ...

没有比较过呢,而且我是用CodeWarrior10.6软件里的PE生成的代码。
请问你用的PE版本是多少的?
飞思卡尔又最新版本的PE10.4可以下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比较过呢,而且我是用CodeWarrior10.6软件里的PE生成的代码。
请问你用的PE版本是多少的?
飞思卡尔 ...

我用的也是PE10.4,调试时好像是在一句汇编加载语句上出现的hardfault,加载地址就是0x10000000,gcc和iar生成的汇编代码不知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在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结合的时候那几个固定的毛病你那有吗,PE_Types有时不能修改,TSS库的问题等等 ...

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是用的iar的eclipse 插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是用的iar的eclipse 插件吗?

看来不一样,我使用的PE10.4和IAR直接结合,没有使用IAR的Eclipse插件。同时打开IAR和PE的,使用PE生成代码有时候会报警告:PE_Types.h无法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是用的iar的eclipse 插件吗?

一般好像都是直接PE+IAR或PE+Keil这么用的,没有装过eclipse 插件。
独立的PE软件就是我在10楼提到的网页中名为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的那个。

网友A:
你这eclipse + PE + iar 三个软件版本分别是多少呢?
或许和我在CW10.6、CW10.5遇到的一样,版本升级后把问题更新掉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eclipse + PE + iar 三个软件版本分别是多少呢?
或许和我在CW10.6、CW10.5遇到的一样,版本升级后把 ...

keple + pe10.4 + iar 7.1 + iar 插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只是换个版本就解决了问题,难道这个是PE生成的代码问题?楼上比较过他们生成的Flash_PDD代码一 ...

好多不通地方呢,不要觉得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么高级的东西,学精通不容易了。

网友D:
楼主用的CW还只是PE?
如果是CW,请升级到CW10.6, PE需要使用PE10.4最新版本,老版本生成的代码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