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是不是没有内部固化的boot程序?

楼主(2015-04-24):
K60是不是没有内部固化的boot程序? 无法象ST那样直接ISP下程序啊。要自己做个bootloader.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有一个bootloader,可以像u盘一样把hex格式的文件放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B:
自己做个嘛,我们一直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有一个bootloader,可以像u盘一样把hex格式的文件放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

bootloader的下载还得JLINK

网友C:
可以有,自己弄一个

楼主:
有没有bootloader样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bootloader样例呢

有的,这样和原来AVR一样了。这点不如ST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bootloader样例呢

网还是有相关的应用笔记的,而且附带了例程。
比如这个应用笔记: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df?fromsite=zh-Hans
相关附件你可以直接搜索AN2295就会看到AN2295SW

网友B:
其实挺简单的,前两天做了一个基于HEX文件格式的KE02的BootLoader,大概花了一天半时间,主要是向量表那块,以前做的比较少,现在明白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A:
现在SWD调试器如此的普及,价格如此低廉,还在乎内置BootLoader?

网友A:
BootLoader 主要是做升级用把,以后有可能会出 带boot的 单片机吧

网友A:
官方出了个KBOOT,很强大,可以去试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6784-1-1.html

网友B:
内部没有固化boot,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建议楼主可以进飞思卡尔官网,在搜索栏里面搜an2295sw,这是官方提供的K60-bootloade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有一个bootloader,可以像u盘一样把hex格式的文件放进去,就可以运行了 ...

就是这个东西,太神奇了,不过程序代码不安全啊。

网友:
这个做好就可以串口加载新程序了

网友E:
8楼,12楼是正解。
K60没有自带的bootloader,你可以使用官方的bootloader程序,然后再烧录你的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