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AD如何测量外部0-5V的模拟信号

楼主(2015-04-24):
100脚以上的型号,Vref+引到了片外,引脚名称为Vref+;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Vref+在芯片内部与VCC信号线相连,没有引到片外,这样AD的参考电压就是VCC上的电压。

64脚和小于64脚的型号,参考电压为3.3V,如何测量外部的0-5V的模拟信号?
100脚以上的型号,如何连接Vref+,才可以测量0-5V的模拟信号?

网友A:
参考电压不能大于3.3v,你要把5v的信号用运放变换成0---3.3v以内的电平信号再接入单片机的AD输入管脚,并且还要用二极管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不能大于3.3v,你要把5v的信号用运放变换成0---3.3v以内的电平信号再接入单片机的AD输入管脚,并且 ...

谢谢您的指导
我是个新手,不是很懂,钳位二极管放在什么位置,可否推荐一个型号
我还希望模拟信号进来前先滤一下波,这个结构可能是这样的,直流信号---RC滤波---运放---二极管钳位,您看对吗
您有没有相关的电路图,供参考,谢谢

网友B:
参考电压建议2.5V,可以通过分压来测试输入的电压。

网友B:
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C:
必须做电压抬升。无法直接测量。简单点就是用个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做同相放大

网友C:
需要在外部加一个转换电路。

网友A:
使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或外部加一个转换电路

网友A:
5V
            +++
            |     | R1
            |     | 1K
            +++
              +----- ADC0
            +++
            |    | 1.5K
            |    |
            +++
          ---+---
           --+--
            -+-

   测出的电压 = ADC0 * 5/40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用电阻分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D:
想想测量1000v如何做

网友:
用运放或者fenya

网友:
你分压到一半,再运放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