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发烫

楼主(2015-04-24):
刚开始用stm32f103c8t6,用一段时间芯片突然不工作,有时候芯片发烫一塌糊涂,手摸不上去,在网上看了好多人的方法试过都不行。在这里求助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检查io口等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
外接电路没问题可能片子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B:
先断掉外部器件电源,再检查IO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尤其是VCC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io口等的连接是否正确

IO口都正常的,发烫很厉害的芯片拆下来量VCC和GND就短路了。不知道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口都正常的,发烫很厉害的芯片拆下来量VCC和GND就短路了。不知道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坏了 ...

静电损伤了,我遇到几次,测量VDD与GND发现其和正常的阻值不一样,后来用到的IO口加防护吧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外电路有问题,检查电路板有无短路的地方,或者电路中个别元件短路引起故障,不知楼主是个别电路板这样,还是都这样?

楼主:
实验用打火机里面的芯对着芯片打,一会儿芯片就发烫就死机,有时候复位不起来就用电风扇一吹芯片又可以工作,(不断电的情况)-不过atmel随便怎么打一点没关系,每次复位都可以

网友A:
感觉是假货

网友C:
我认为 是你的某个IO 损坏了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   我就试过 有一个IO 坏了  一直跟地是通的
结果要上风扇吹着 调试部分  呵呵

网友D:
电源或IO上的浪涌导致LATCH-UP

网友:
所以要控制好每个管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