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3.5.0版本的库里哪个函数是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2015-04-24):
3.5.0版本的库里哪个函数是配置系统时钟的呢???我刚开始学 ,真是一头雾水,谁能解救我

网友A:
void  Systeminit();在core_cm3.c文件中

网友B:
楼上正解 呵呵!!!!!!!!

网友B:
在stm32f10x_rcc.c 里面RCC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

网友B:
3.5版本的系统时钟函数 在启动文件里 已经帮你调用了时钟初始化函数 所以 如果你不需要修改时钟的话 就不用理那个时钟函数的了。

网友:
stm32f10x_rcc.c 里面RCC_Configuration();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