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C找不到文件

楼主(2015-04-24):
u8 writebuf[32] = {0x54,0x58,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文件名
0x54,0x58,0x54, //文件扩展名
0x20, //文件属性
0x18, //系统保留
0x76, //文件创建时间10ms位
0x68,0x5D, //文件创建时间
0xC7,0x35, //文件创建日期
0xC7,0x3E, //文件最后访问日期
0x00,0x00, //文件起始簇高16位
0xC1,0x62, //文件修改时间
0xC2,0x3E, //文件修改日期
0x2E,0x00, //文件起始簇低16位
0x00,0x00,0x00,0x00}; //文件大小

SD_WriteSingleBlock(hidsec+3873,writebuf);    //在SD卡根目录扇区写文件信息 写一个文本文档TX.TXT
SD_WriteSingleBlock(hidsec+4224,"123");        //在文件起始簇写文件内容“123”

然后在开发板液晶上是多了一个TX.TXT,而且里面的内容也是“123“
看到winhex里也有对应的数据
但是PC在SD卡盘上就是没有这个文件这是为什么?

楼主:
是不是我的创建时间有问题啊?随便写的。

网友A:
FAT表有两个,你看看是不是FAT2没有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AT表有两个,你看看是不是FAT2没有更新?

不是啊,FAT表两个都一样都是有7个文件,PC上值显示6个文件。是不是
我觉得 创建时间有问题
如果我的创建时间是去年的,他还会显示出来就奇怪啦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FAT表两个都一样都是有7个文件,PC上值显示6个文件。是不是
我觉得 创建时间有问题
如果我的创 ...

这个和时间无关的.
我用fatfs的时候,时间都没设置,照样能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时间无关的.
我用fatfs的时候,时间都没设置,照样能显示出来.

额,那是为什么呢?
没事,我继续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那是为什么呢?
没事,我继续看看。

我还是怀疑是两个fat表的问题.
你上面的程序,只写了一个fat表.电脑可能要求比较严格,要求fat1和2必须相等才认为合法.你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怀疑是两个fat表的问题.
你上面的程序,只写了一个fat表.电脑可能要求比较严格,要求fat1和2必须相 ...

可是我写的是数据区啊!要怎么写第二个FAT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怀疑是两个fat表的问题.
你上面的程序,只写了一个fat表.电脑可能要求比较严格,要求fat1和2必须相 ...

搞错了,我的SD卡里居然多了一个系统文件就成七个了
其实在FAT表中没有创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错了,我的SD卡里居然多了一个系统文件就成七个了
其实在FAT表中没有创建出来 ...

fat表都没有,怎么能写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表都没有,怎么能写数据呢?

那怎么写FAT表啊?

楼主:
悲剧了,我写SD卡FAT表,把SD卡又搞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剧了,我写SD卡FAT表,把SD卡又搞坏了!

重新格式化,应该就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格式化,应该就好了的.

格式不了了,显示只有8M了
不过还是做出来了,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格式不了了,显示只有8M了
不过还是做出来了,值了!

有U盘恢复工具.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盘恢复工具.你可以试试.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