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助!LTC4020充电芯片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15-04-24):
各位工程师朋友: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LTC4020这款充电芯片,小弟按照PDF推荐配置使用,碰到充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最大充电电流设置为2A,实际输出只有0.5A左右)。请有经验的各位前辈能不吝指教,谢谢~

请问用这个芯片做降压输出,负载端输出电流可以通过调整电感电流上升到10A以上吗,还是负载端输出电流最大只能是3.5A

网友A(2015-12-03):
您好!我电流正常,但是总烧管子。

网友B:
充电电源要看你的电池是多少电压了,然后IC自动采购相关算法进行充电。如果电源过放电,会先使用涓流充电,只有在恒流充电阶段,才能大家到你所设置的2A电流,到电压高到一定程度,转恒压充电,电流也会越来越小

网友C(2016-03-29):
我的倒是没有充电电流上不去的问题,但是不接电池的时候,4020输出是一个方波,频率在90Hz。。。

网友(2021-06-19):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现象

网友D(2022-04-25):
测量cspo与地线之间电压,cspo电压低于1.75V时接通pmos则充电会保护,导致充电部分反复启停,电流无法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