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内嵌FLASH与板载FLASH

楼主(2015-04-24):
请问一个弱智的问题?
目前通过串口或者JLINK下载的Hex是到STM32内嵌的Flash,还是板载的2M大小的Flash?

楼主:
我猜应该是STM32内嵌的falsh吧,我看电路图串口的RXD与TXD是直接与STM32相连的。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内嵌的falsh

楼主:
内嵌的FLASH的数据能通过什么方式读出来吗?

我手头有一款读Flash的叫DediProgrammer SF100的工具,不知道能不能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嵌的FLASH的数据能通过什么方式读出来吗?

我手头有一款读Flash的叫DediProgrammer SF100的工具,不知 ...

自己写程序才可以读出来.

你手上那个工具,估计不能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程序才可以读出来.

你手上那个工具,估计不能读吧.

自己写程序才可以读出来.
****
有这样的例子吗?请指教
JLINK有没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程序才可以读出来.
****
有这样的例子吗?请指教

如果仅仅读flash内容的话,很简单的.
usmart v2.6中就支持读指定地址的内部flash.
代码如下:

//读取指定地址的值
u32 read_addr(u32 addr)
{
return *(u32*)add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仅读flash内容的话,很简单的.
usmart v2.6中就支持读指定地址的内部flash.
代码如下:

很抱歉我在光盘和网络上都只找到了usmart v2.2,没能找到v2.6.

另外,我对usmart v2.2的理解是设备端实现很多函数,能通过串口在Host端调用。
我的理解是如果在设备端实现
u32 read_addr(u32 addr)
{
return *(u32*)addr;//
}
这个函数应该读取的是SRAM的内容吧?

我是想要把内嵌Flash的内容读出来,譬如说我通过串口下载了一个10K大小的Hex到STM32的内嵌Flash,我想要从Host端把这个10K的Hex读回来。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我在光盘和网络上都只找到了usmart v2.2,没能找到v2.6.

另外,我对usmart v2.2的理解是设备端实 ...

这个不一定是sram的,flash的也可以!!
你自己可以测试一下。我试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sram的,flash的也可以!!
你自己可以测试一下。我试过了的。 ...

那Flash内容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Flash内容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0X08000000!!!!
mcuisp不是每次都提示你,从0X08000000开始启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8000000!!!!
mcuisp不是每次都提示你,从0X08000000开始启动么?

我试了下,真的可以呢~

楼主:
发现RV MDK:Flash/Config Flash Tools/Utilities/Setting/Flash Download

STM32F10x Med-density Flash: Address: 0x08000000-0x0801FFFF

知道为什么是0x08000000了

楼主:
请问下,读Flash可以通过*(u32*)addr;获得,
写Flash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读Flash可以通过*(u32*)addr;获得,
写Flash怎么实现呢?

比较复杂 ,参考mdk自带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复杂 ,参考mdk自带例程.

FLASH_OPT与FLASH_MEM的区别。

如果要写物理的,应该是FLASH_OPT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_OPT与FLASH_MEM的区别。

如果要写物理的,应该是FLASH_OPT对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两天看了下MDK有关读写内部Flash的例子:\Keil\ARM\Flash\STM32F10x
尝试着写个Sample编译,结果失败。
发现这个工程跟你所有的例子有个不同地方,在 "Setting/Linker/Scatter File"的地方指定是“Target.lin”。
所有导致编译不起来。
本人对Scatter File和编译过程不太了解,看了两天还没搞定,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天看了下MDK有关读写内部Flash的例子:\Keil\ARM\Flash\STM32F10x
尝试着写个Sample编译,结果失败。
...

和这个无关.

楼主:
我把你例子里生成的TEST.sct替代了Sample里的target.lin,这样程序能编译成功并仿真起来。
我这个程序尝试着读写Flash,结果发现我只能读到Flash里面存有Hex数据的地方。其他地方取地址读到的都是0,但是事实上我通过ISP软件通过串口在PC端读到的Flash里面除了Hex数据外,其他地方的值应该是0xFF.
原本我的理解是Flash地址空间:(0x08000000-0x0801FFFF )我都可以访问,这样我可以把一些断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存到Flash 除去Hex外的地方。
结果现在看起来,我的读是不成功的,那下一步想要写更是不成功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Sample里的Code似乎有UnLock Flash?
int Init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clk, unsigned long fnc) {

  // Zero Wait State
  FLASH->ACR  = 0x00000000;

  // Unlock Flash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 Unlock Option Bytes
  FLASH->OPTKEYR = FLASH_KEY1;
  FLASH->OPTKEYR = FLASH_KEY2;

  // Test if IWDG is running (IWDG in HW mode)
  if ((FLASH->OBR & 0x04) == 0x00) {
    // Set IWDG time out to ~32.768 second
    IWDG->KR  = 0x5555; // Enable write access to IWDG_PR and IWDG_RLR
    IWDG->PR  = 0x06;   // Set prescaler to 256
    IWDG->RLR = 4095;   // Set reload value to 4095
  }

  return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你例子里生成的TEST.sct替代了Sample里的target.lin,这样程序能编译成功并仿真起来。
我这个程序尝试 ...

这么有意思...呵呵.

楼主:
这还有意思啊 呵呵
我都折腾很久了,就是希望用FLASH存点数据。

现在还只能读到FALSH里Hex的数据,写的功能完全没实现。说明我用的\Keil\ARM\Flash\STM32F10x 一点作用都没起到啊。

楼主:
状况N多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楼主:
如果在main的最开始的时候去操作,是可以读写的。
但是一旦Stm32_Clock_Init(), 或者delay_init()之后,就不行了 呵呵
有时候执行到下面的时候就hold住了,真是奇怪啊
// Unlock Flash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楼主:
我这个程序尝试着读写Flash,结果发现我只能读到Flash里面存有Hex数据的地方。其他地方取地址读到的都是0,但是事实上我通过ISP软件通过串口在PC端读到的Flash里面除了Hex数据外,其他地方的值应该是0xFF.
******

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将开发环境“Flash Download/Download Function”里面"Erase Sectors"改成"Erase Full Chip",这样就成访问Flash 0x08000000-0x0801FFFF 所有空间了。

楼主:
刚刚继续在实验\Keil\ARM\Flash\STM32F10x 的代码,结果可能不小心把那个寄存器配错了,结果搞的仿真都没法下载Hex了,提示“无效的Flash,请断电再试”。幸好我通过USB PC2303转串口将Flash全部擦了一遍,Flash又工作了。
呵呵,寄存器的东西不敢再搞了。
发现MDK里还有库函数的版本,使用stm32f10x_flash.c的接口,成功实现读写Flash。
这是我第一次写例子尝试使用STM32。
把这些坎坷历程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楼主:
我想问一下
为何在EXAMPLE里面
PAGE SIZE 定义为 uint16_t 0*400 ?

楼主:
#define  StartAddress  ((uint32_t)0x801D800)
  #define  EndAddress  ((uint32_t)0X801E000)
  #define PageSize  ((uint16_t)0x400)
  uint16_t Counter =0x00;
  uint32_t NumberOfPage = 0x00;
  uint32_t Page =0x00;
  FLASH_Unlock();
  NumberOfPage = ((EndAddress - StartAddress)/PageSize);
  for (Counter = 0;Counter<NumberOfPage;Counter++)
    {
        FLASH_ErasePage(StartAddress + Page);
        Page += 400;
        Counter ++ ;
    }

可是我ERASE不到?
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fine  StartAddress  ((uint32_t)0x801D800)
  #define  EndAddress  ((uint32_t)0X801E000)
  #defin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

可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吧?

MDK自带的例子一般是没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