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M8 如何节省RAM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最近写程序遇到个问题,STM8S105K4T6(2KRAM)需要很快的采集大约1000个16位数据,采集间隔不足以正确的处理数据,所以需要将数据缓存一下,待采集完毕后再做处理。现在发现这1000个数据根本就没处放啊,RAM肯定不够用,并且这1000个数在采集处理完以后立马就可以丢弃,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分批处理啊

比如每256个数据处理一次

网友B:
105K4 价格也要2元多了吧,这个价钱了上 M0 吧,比如 STM32F030  最低4K RAM ,方便多了

网友C:
如果CPU不是很忙的话,可以压缩一下数据,要不然,只有外扩和换片了;

网友D:
你都来不及处理,就没啥好的办法了;
要不然可以分批处理;

网友E(2016-04-25):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批处理啊

比如每256个数据处理一次

分批处理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你前面的256的数据还没有处理完,又一批数据又来了。
或者说,1000个256字节数据是同时来的。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