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引脚上使能Vcap的问题,谢谢,,

楼主:
当对应的引脚使能Vcap后有什么作用啊?第一次接触Vcap这个知识,希望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2016-04-02):
有VCAP引脚的芯片手册上会对VCAP引脚做说明,“A device I/O pin may be configured as the LDO voltage
output, identified as the VCAP pin. Although not required, an external low-ESR capacitor may be connected to the VCAP pin for additional regulator stability”。
故可知道,实际上VCAP引脚是芯片内部的稳压电路(即LDO,进行电压转换)的电压输出引脚,VCAP引脚建议外接电容,这相当于外接去耦电容,能改善VCAP引脚电压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