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调试为什么只能调试烧进的Flash程序

楼主(2015-04-24):
编译软件 ccs4.1   片子是F28335  仿真器用XDS100V2  /合众达的510PLUS  调试时只能调试烧录到flash中的程序,load到ram中的程序不执行,比如 我以前固化到片子中一个程序 现在要调试另一个程序 就必须固化到flash中去 否则下载到RAM中 一点自由运行 结果是还是运行固化的程序,以前不是这样的 现在急需求助????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的是跟你一样的现象,但是在我自己画的板子上可以RAM 运行,但是在现在的项目中(不同的两个板子,不要认为是同一个板子,是我另一个工程师画的) 却只能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用其他人的本本就可以,好像人家用的也是跟我版本一样的CCS4.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发现项目中的DSP在RAM运行第一次可以只要停下来,在继续开,复位引脚会出现复位脉冲,很有规律的,因为程序没有开启看门狗,所以不会产生。。。没办法只能下到FLASH运行了,就是会有点不方便
仿真器我要跟你用的一样V2

网友B:
是不是代码没有装到RAM里面去啊

网友C:
看来画板子也是一个非常巧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