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AU

楼主(2015-04-25):
以下情况我不能明白,特请教大家。熔丝位cksel3-0均为1,sut1-0均为1,spien为0,ckopt为0.
1.同一电路,选用ATmega64-AU,外部选择小于11MHz的晶振,起振电容为两个20PF。熔丝位、程序烧写正常,程序也能运行。
2.同一电路,选用ATmega64-AU,外部选择大于13MHz的晶振,起振电容为两个20PF。熔丝位不能编译、程序也不能烧写,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实在不能理解,是否我买到A货?
熔丝位

网友A:
晶振要匹配。

网友B:
以我用16的经验,你使能CKOPT的话 应该是能用到8-16MHZ的晶振的,注意系统的电压要高点,最好是5V

网友C:
仔细查一下硬件吧,我atmega32a上过24M在3.3v和5v都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