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没焊好 会出现什么情况? 问题总是接踵而来,...

楼主(2015-04-25):
最近焊了一块pcb,  电源模块有24v--5.5v(开关电源输出), 5.5v--5v和5.5v--3.3v(LDO),上午焊接完 的时候测试各个输出都正常,但是下午重新测试的时候发现开关电源输出只有5.26v, 不知道为什么、、、,问题总是接踵而来,如图:下载程序的时候,  3,3v电源并没有接入,  但是3,3v的电源指示灯却亮了,(亮度没有接入3.3v电源时高)。当我关闭编译软件时电源指示灯又熄灭了。

网友A:
好好检查焊接吧,谁知道你哪里焊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焊接吧,谁知道你哪里焊的有问题。

是焊接的问题 ,  开关电源输出不稳定,  看似正常,但是不能带载。
  现在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要么没焊接好没输出,要么是焊接好输出正常,但是有输出  却不能带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不是焊接问题的问题,有可能是启动电阻的问题或者是假负载电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可能不是焊接问题的问题,有可能是启动电阻的问题或者是假负载电阻的问题 ...

没明白

网友C: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电路分析吧;
开关电源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电路分析吧;
开关电源自己做的吗?

用的IC

网友D:
是不是IC焊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IC焊坏了

不应该,还是有输出,,只是输出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应该,还是有输出,,只是输出不正常

你换个新的IC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是不是电源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源质量问题。

我也怀疑是, 不过我现打算先外接一个5.6v电源,先写好程序,后面再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新的IC不就知道了

打算先写好程序再来调

网友F:
先看看供电有没有问题,然后查查你的IC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焊接的问题 ,  开关电源输出不稳定,  看似正常,但是不能带载。
  现在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要么没 ...

这个要看你哪里没焊好,是怎么个没焊好,没有相关信息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哪里没焊好,是怎么个没焊好,没有相关信息怎么说?

电源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确实是热台的温度不够,加热时间有点短,   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在未接入电源时   指示灯亮了 ,  :L难道是信号窜到电源线了 ,还是自激了?百思不得其解啊 :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供电有没有问题,然后查查你的IC吧

好的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源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确实是热台的温度不够,加热时间有点短,   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在未接入电源 ...

未接入电源,但是下载器接在板子上的且下载器连接到电脑上的吗?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你的下载器可以提供电源,有一种下载器是可以不接电源直接接入就可下载的的,它本身自带电源……你看下是这种情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未接入电源,但是下载器接在板子上的且下载器连接到电脑上的吗?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你的下载器可以提供 ...

下载器是可以供电,  但我并没有把下载器的电源接入。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下载器是可以供电,  但我并没有把下载器的电源接入。

你下载器是不连了板子和电脑,如果都连了那很有可能是从他那走的电,导致指示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下载器是不连了板子和电脑,如果都连了那很有可能是从他那走的电,导致指示灯亮 ...

为什么会出现,在没有通过下载器给板子供电的情况下,只是连接了tdi..tdo..tms..tck..rst..gnd电源的指示灯会在点击debug后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确实是热台的温度不够,加热时间有点短,   现在的问题是板子在未接入电源 ...

根据实际电路查,必然存在电源供给回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在没有通过下载器给板子供电的情况下,只是连接了tdi..tdo..tms..tck..rst..gnd电源的指示 ...

数据口其实也是高低电平的变化么,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电动势的变化,运行后,有数据流在走,就有可能会是这样吧,个人理解,之前碰到过,但现在也没完全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据口其实也是高低电平的变化么,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电动势的变化,运行后,有数据流在走,就有可能会是 ...

哦哦,,我也是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