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平滑过渡波形电路

楼主:
如图,一个50K的正弦波信号,通过一个电路后能够平滑的控制其大小幅度的变化,幅度只有两种3V和0.3V,从3V变得0.3V的过程平滑下降,从0.3V到3V的过程这是平滑的上升。这个电路该怎么设计,尝试过用三极管控制但得不到想要得平滑切换

网友A(2015-04-25):
不知道"平滑变化"的具体要求。控制方式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平滑变化"的具体要求。控制方式是手动?

谢谢回复
从0.3V到3v有1ms左右的延时,反之从3V到0.3v也有1ms的延时,控制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

网友A(点评):
我不懂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从0.3V到3v有1ms左右的延时,反之从3V到0.3v也有1ms的延时,控制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 ...

单片机控制就不可能“平滑”,只能是步进。步长可以做得比较小,但不能趋于无穷小。
如果允许有限步长,用数字电位器即可。

网友C:
RC电路+模拟乘法器?

网友D:
上面的包络波形明显是RC的,做个调幅器,用输入信号RC后调制高频信号就好了

网友E:
所谓的平滑,说的是上升、下降过程中幅度变化是线性的吧?

可以做一个斜波电路,控制一个电压控制增益的放大器。把增益控制的最大值设定为3V,最小为0.3V。

逻辑输出控制斜波电路就是了。

网友B:
5、6、7楼,想的都是调制(调幅)。
其实我在4楼所说,也是调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