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IO口模拟IIC接口,接传感器,怎么同时读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并发送到串口

楼主(2015-04-25):
求大神指导,一个知道怎么搞,好几个相同的传感器一起不知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多个IO  不能每组IO都写一个模拟IIC的程序吧?   只写了一组,其他IO口怎么调用?

网友A:
你的IIC器件没有挂载到一条总线上?每两个IO控制一个IIC器件?那也无法同时采集数据啊,单片机本身内部就不是并行的无法做到同时采集,都是顺序下来的,不如把IIC器件挂到一条线上按顺序来呗

网友B:
要理解什么叫“同时”,5uS以内和1S以内都可以叫“同时”,楼主要问的,也多半不是“同时”的问题,而是用同一个I2C总线采集多个传感器的问题。

你要看你的传感器是否支持I2C地址的编制,能编多少个,就知道是否能挂在同一个总线上了。

网友C:
如果传感器是IIC接口的,一定有地址,按地址轮流读取传感器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理解什么叫“同时”,5uS以内和1S以内都可以叫“同时”,楼主要问的,也多半不是“同时”的问题,而是用 ...

是已经有这么一块测试板了,传感器不在一个IIC总线上,2个IO模拟一路IIC,对于端口轮流调用的函数怎么写不太清楚,一路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传感器是IIC接口的,一定有地址,按地址轮流读取传感器数据就行

是做传感器测试用,初始地址都一样,不在一个IIC总线上,我是小白,不清楚怎么循环调用端口

网友C(2015-08-12):
初始地址一样的话,在全部链接前,先一对一接设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