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学渣求指导NPN 限流电路,看不懂啊

楼主(2015-04-25):
如图,R2的值不变的话,VCC与R1的变化,基本都不影响LED的电流。仿真的结果看起来真的很好,但是,我是学渣啊,看不懂工作原理,求指教啊。

网友A:
频率范围向低端延伸到直流的负反馈,这个应该知道吧?

网友B:
如图所示是最基本的 LED 驱动电路(不包含阴影部分的线路):

在R1端施加高、低(0V)电平的控制电压,就可以点亮或熄灭 LED1。这个电路的缺点是当电路参数发生变化时,流过 LED1 的电流不稳定。轻则影响电路性能(LED1亮度不稳定),重则元器件被烧毁。

LED 是电流器件,因此希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驱动 LED 的电流保持基本恒定,即恒流驱动。加上 Q2 后,利用 VBE2 导通时基本不变的特性,使得 R2 上的电流维持基本不变,从而对 LED1 提供恒流驱动。如果 R1 如图直接接到高电平,则 LED1 一直维持点亮的状态。

当两个三极管都工作在放大状态时,流过 LED1 电流的计算公式如下图所示:

参考红色框内的部分公式,设计时使两个基极电流足够小,相对电阻 R2 上的电流就可忽略不计,则 LED1 中的电流可维持基本稳定不变。

楼主:
Q2集电极电压降低是指UCB下降吗?
我用学渣语,翻译一下,请老师指教一下。
1.刚通电,Q2 UBE=0,所以Q2不导通;
2.Q1 UBE=12V,UCB=0V(怎么会这样,这能导通吗?)
3.Q1 导通后,Q1 IC逐渐增大,R2两端的电压逐渐增大;
4.当UR2=0.7V,Q2 UBE=0.7V,Q2开始导通,Q1 UBE约为1-0.7=0.3V,Q1 不导通;
5.Q1 不导通,则Q2 UBE =0 ,Q2不导通,从第2点开始循环。

对不对啊,如果对的话,那么问题来了。
1. Q1 IC 是不是等于 0.7/R2 ??
2. R1 的值怎么确定啊,应该R1的选值是有讲究的吧??????

不要用导通分析,用放大状态分析,三极管仅看Vbe和Vce才简单,从第三款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c不会变动,你笔误了。

captzs 没有笔误。Ic是一定会变的,只不过变化为1/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c不会变动,你笔误了。

这个负温电流源,R1定义左侧电流,R2定义右侧电流,在整个工作条件范围内,Ic变化10%~20%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是最基本的 LED 驱动电路(不包含阴影部分的线路):

学霸啊,辛苦了。
公式推导的方式,好帅。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向低端延伸到直流的负反馈,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个才是根本的。
不过maychang版主对“负反馈”一词的修饰好像多了···

那就说“包括直流的负反馈”吧。

网友F:
把Q2换成431,电流稳定性会有一个跨越

那是当然,而且跨越不止一个数量级。TL431内部电压基准精度以及内部放大器的增益,单支三极管怎么能比?

网友G:
也就是个发光指示灯,肯定不需要特别稳流
当电压不可变或灯数不变时,电阻限流即可
主题电路可有每度千分之3的负温度系数
在一般制作条件下,可有1O%误差,再考虑温度变化,可能偏离预期30%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向低端延伸到直流的负反馈,这个应该知道吧?

说到根本的原理,电流负反馈稳定输出电流。

网友I(2015-06-13):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是最基本的 LED 驱动电路(不包含阴影部分的线路):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