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用IO口模拟IIC接口,接传感器,怎么同时读取多个传感器的数据并发送到串口

楼主(2015-04-25):
求大神指导,一个知道怎么搞,好几个相同的传感器一起不知不知道怎么弄。
多个IO  不能每组IO都写一个模拟IIC的程序吧?   只写了一组,其他IO口怎么调用?

网友A:
如果不愿意多写,可以考虑加个多路电子开关切换不同的传感器, 或者看这个传感器是否有不同的IIC地址。否则除了SCL可以共用,每个传感器都需要独立的SDA,需要不同的模拟IIC程序。

网友:
一个IIC不是可以挂载很多吗 ?

网友B:
另外,你可以通过指针调用其他端口作为IIC。

网友C:
多个IO  不能每组IO都写一个模拟IIC的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可以通过指针调用其他端口作为IIC。

就是这个不太明白,学习当中,想知道怎么用指针轮流调用,前辈能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每个传感器肯定有个使能端口,在应用中所有i2c都并在一起挂在mcu的IO上面,当你需要读哪个传感器的数据的时候,你事前选择好对应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不太明白,学习当中,想知道怎么用指针轮流调用,前辈能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

你要学会写传递指针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个传感器肯定有个使能端口,在应用中所有i2c都并在一起挂在mcu的IO上面,当你需要读哪个传感器的数据的时 ...

不是说同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