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使用24LC64存储数据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4-25):
我用IO模拟I2C存数据,单次存储的话读出数据不变,但是如果在第一次存储后面加上第二次存储,然后读取第一次存储的数据就会出错,感觉像是产生移位,如果第二次的存储地址距第一次较远(第一次0x0000,第二次0x01ff)又不会出现问题;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可是我用了两块24LC64都是这样,然后我微调了程序用24C02,完美显示两次存储,求求各位大神帮忙!PS:两次写之间有延时

网友A:
由于 24 的写有页内自动连续地址写的功能. 如果时序不完整, 可能影响同页的其他数据.
还是验证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 24 的写有页内自动连续地址写的功能. 如果时序不完整, 可能影响同页的其他数据.
还是验证时序吧 ...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看一下,我自己感觉时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次写入一直对第一次写入有影响,已经好几天了,郁闷的吐血。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AT24CXX_WriteTwoByte() 里的 t1 和 t2 的写入顺序应该是反了.

第一次0x0000,第二次0x01ff ...
记得如果写入是双字节数据, 使用偶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AT24CXX_WriteTwoByte() 里的 t1 和 t2 的写入顺序应该是反了.

恩,t1与t2没有反呀,t1前八位,t2后八位。
第二次写0x0004到差不多0x00ff都会出错,只有地址大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出错了.....我已经雪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