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调光怎么降低噪声

楼主(2015-04-25):
我设计了一款LED电源,噪声比较大。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降低噪声,新手请指教。

网友A:
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法调光的?最近我也在做一个0-10V的调光电源,120W,是从外面进来一个0-10V的电压,我用运放翻转成10-0V电压,再用电阻分压之后至100-0mV之后,进入另一个运放作为电流基准电压,感觉调光一切正常啊,没有任何闪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