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itch语句自动跳入case里面

楼主(2015-04-25):
有没有人遇到过switch语句自动跳入case里面,有人遇到过吗?都疼的问题!!!!!!!

楼主:
头都大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BYTE value=key_item_value;
    key_item_value=0;
    value=0;
    switch(value)
    {
        case INF_DOWN:
                            break;
        case INF_UP:
                            break;
       case INF_OK:
                            break;
        case INF_BACK:
                            break;
        case INF_OPEN:   break;
        case INF_CLOSE:
                            break;
            case INF_STOP:
                            break;
    }
变量直接赋值0,照样进!!!

网友A:
那几个宏定义的值有是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宏定义的值有是0的吗?

都不是0,是1,2,3,4,

网友B:
按你的代码运行了,没有异常啊。

网友C:
进去执行某一case 了??switch我一般都会习惯性的将default加上

楼主:
今天问题找到了,原来是串口接收数据时,超出了数组的范围了,才导致这个情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