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问 为什么我的32的5寸屏幕会慢慢变白

楼主(2015-04-25):
我有两块stm32f407的板子,同样的程序,下个第一块板子(自己做的),会各种变白(这种变白给人的感觉是程序问题),下给第二块板子(学校做的)会正常显示我需要显示的东西,但是有可能变白,求问这是为什么啊?大概说说或者讨论一下

楼主:
木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因为接口接触不良。。。
你的具体情况要给一下噻。。不然真的只能靠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因为接口接触不良。。。
你的具体情况要给一下噻。。不然真的只能靠猜了。 ...

是哪里接触不良?LCD的插的地方?变白就是,LCD卡住,慢慢变白

网友B:
先检查硬件

网友C:
可能接插件接触不良吧;

网友:
可能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D:
你是不是数据送的太快了屏幕受不了了

网友E:
估计程序问题,通讯速度太快,屏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程序问题,通讯速度太快,屏反应不过来~~~~~~~

速度太快?? 我觉得有点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数据送的太快了屏幕受不了了

有道理啊,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接插件接触不良吧;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换成简单的程序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F:
估计程序问题,通讯速度太快,屏反应不过来,添加延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该怎么处理呢

你先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时序速度和手册的对比是不是快了
要是快了就加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时序速度和手册的对比是不是快了
要是快了就加延时
...

逻辑分析仪,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用逻辑分析仪抓波形看时序速度和手册的对比是不是快了
要是快了就加延时
...

但是我发现我的屏幕背景色设置成白色的话屏幕变白的现象就会比背景色设置为黑色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