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20DN512

楼主(2015-04-25):
那位高手知道USB_MK20D10.C的文件在哪里啊,用MDK开发U盘读取用,谢谢

网友A:
你在MDK里面用搜索功能搜索试试看。

网友A:
记得是哪国MDK安装的文件夹,如果你安装C盘,就在C下面搜就行。

网友B:
你说的文件,我只在MQX4.1中找到一个usb_mk20.C。
如果要使用USB,可以参考下飞思卡尔的USB stack以及KSDK,KSDK里面有KEIL的工程,但是没有K20D100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谢谢,我有个demo板是mk20dn64--5的程序是可以的,但是移植到mk20dn512--10的就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个demo板是mk20dn64--5的程序是可以的,但是移植到mk20dn512--10的就不好了
...

这两款芯片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如果是100M,你可以参考K60D100的USB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