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摄像机的遥控2.4G的距离长,蓝牙短?

楼主(2015-04-25):
  看过很多运动摄像机的遥控距离只有十几米,或几米,距离都不长。但又看到有的遥控距离是50--100米,听说50--100米距离的遥控是2.4G FSK方案的,十几米的是蓝牙方案,是这样的吗,?大家讨论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可未必,遥控距离由发射功率决定,短距的也有非蓝牙的。

网友B:
低频较高频具有绕射能力强、衰减小优势,又容易做接收大面积的天线,所以百M以下频段广泛被用于长距离的地面,海洋通信。433.92这个开放频率带宽窄,标准半波偶极子天线长35CM,适用于低速率,窄带,高灵敏度的应用。900M这个频段已被手机通信使用用,同时RFID(920-925M)也是用这个频段。2.4G有85M的带宽,可以做高速率的通信,WIFI、zigbee、BLE,WIFI带宽大,接收机的底噪高,因此灵敏一般只能负80多dBm,zigbee灵敏度在-97dBm左右,而蓝牙则主要是应用于低功耗的场合,zigbee和BLE不外加PA的情况下发射功率一般在5dBm以下,加大功率当然可以提高通信距离,但是这个频率上限功率为20dBm。市面上433芯片接收灵敏度在-120dBm@2kbps附近的,很容易找得到。再考滤上传输损耗及天线接收面积的因素,433M在低速率长距离传输就较2.4G有明显优势了,短距离,高速率的情况,则反之。

网友C(2015-06-24):
2.4G和蓝牙SOC技术方案QQ群 466692386
欢迎技术高手加入探讨无线方案技术SOC无需外挂MCU

网友D:
建议LZ去复习或者学习一下通信原理,接收灵敏度和什么有关。BT的带宽大,FSK一般是窄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