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内部RAM速度问题

楼主(2015-04-25):
RAM, mx, FOR, sd, TE
最近买了一块imx6dq的开发板,使用imx6 sdk进行开发,在链接文件中 设置 text 地址为0x907000编译完使用MFG上载到内部内存运行
对于如下代码
  for(i=0;i<1000000;i++);
用sdk中的time_get_microseconds测量运行时间居然用了800毫秒左右;不管是否允许icache,dcache,预测跳转使能,时间都不能大幅减小,把i定义成register,允许icache,dcache,预测跳转使能。该代码运行时间只有几微秒,多次实验后推算访问一次内部RAM要使用0.2-0.4us左右,居然如此之慢,而说明书上说这是高速RAM延迟只有几个AXI CLK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提高速度,说明书上说内部RAM并没有设置寄存器 而且看过IOMUXC.GPR3的相关那几位都是复位值,流水线都被使能。实在看不出有何问题。根据经验这种内部RAM一般都是使用cache影射的不知道IMX6的为什么这么慢,是需要特殊设置还是设计就如此,实在想不通万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IMX6的为什么这么慢,时钟模式不对?

楼主:
OCRAM 时钟说明书上只有gate但不知道时钟源是什么

网友:
for(i=0;i<1000000;i++);
i=100000;
while(i--)

网友B:
够用就好,不要追求速度,要均衡。

楼主:
现在是速度不够用,比市面上51的速度还慢,我记得十几年前486时候的DRAM都有60ns,ISA总线都比它快,这究竟是为什么?硬件有BUG还是软件没有设置到位

网友C:
楼主,您好,我现在也在进行IMX6的开发,测试IMX6处理器也觉得速度不够快,现在cache全开了,SDRAM跑200M,比在35中跑133M还慢。想问一下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未,如果解决了希望能够分享下,谢谢!

网友D:
新手,关注一下......

网友E:
我也关注,自己开发还没有注意到这方面速度,不知这些会影响到系统那些方面问题,如编解码?

网友F:
请问楼主这里买的是第三方公司的开发板吗?还有板子上运行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