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为什么MONOPOLE天线与地的高度必须保持在5mm以上?

楼主(2015-04-25):
为什么MONOPOLE天线正下方到地的高度必须保持在5mm(垂直方向,如下图),这样设计的考虑是什么?

不能将MONOPOLE天线放置主板PCB上吗?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大神  大侠  求交流

网友A:
避免信号屏蔽。

楼主:
一直看你发表的帖子,不太理解 避免信号屏蔽 是什么意思。

按照天线的方向图理解的话  高度在5mm以上  主板上的器件还是会影响信号的吧?

网友B:
已经要求下方净空,应该是可以不架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要求下方净空,应该是可以不架高的

如果天线按照这样要求放置,主板(天线部分)下方就可以放一些摄像头等器件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天线按照这样要求放置,主板(天线部分)下方就可以放一些摄像头等器件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

不可以放别的东西;
在这个天线周围的空间,尽量不放金属成分的东西;
否则影响天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放别的东西;
在这个天线周围的空间,尽量不放金属成分的东西;
否则影响天线工作。 ...

这样理解的话  该天线是否能直接制作在主板上?

直接制作在主板上会不会比悬空放置效果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看你发表的帖子,不太理解 避免信号屏蔽 是什么意思。

按照天线的方向图理解的话  高度在5mm以上   ...

金属会吸收电磁波,想想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的话  该天线是否能直接制作在主板上?

天线放在主板PCB上的话,PCB的GND铺铜需要尽量远离,比如说离GND的最近距离同样是5mm,放PCB上的话,PCB的长度就要加长,浮空的话,PCB的长度就可以短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