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MHZ的晶振能否只用一个端口供给芯片时钟

楼主(2015-04-25):
举个例子普通的贴片晶振,4pin,2个GND,另外两个分别接IC的晶振输入和输出端,这样晶振就可以正常起振了。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现在听到一种做法,用同样的晶振,只用一端口连接到IC中,这样可以给IC提供时钟吗? 当然IC是单端的晶振接口,个人认为IC是单端的接口,一般的只能使用单端输出的晶振,类似于有源晶振这样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请各位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振荡电路的设计,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上面说怎么接就只能怎么接。

网友:
第一次听说,感觉不科学